ACER4520

楼主(2011-05-22):
            宏基4520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待机 ,3  5V都正常)不能开机,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开机按键没找到啊!

网友:
4520 北桥 ,显卡易坏.

网友:
首先查EC检测AC输入的信号,ACIN ACOK AVACIN什么的

网友:
这机器北桥很爱出问题,先考虑北桥

网友:
EC控制电路有问题,北桥是超级芯片吧

网友:
这机器 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跟搂主的故障有毛关系啊

网友:
先搞北桥啊   !!  北桥参与触发的

网友:
补充三楼的,还有VCC   RTCVCC  PWRON  KBC_RST   RSMRST   PWRBTN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好像是仁宝的板子吧,我也遇见过,但没解决。

网友:
重要查充电部分。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重点排查。

网友:
应重点查一下充电部分

网友:
充电部分和北桥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新的进展啦!这款机有个独立的电路板:(电源头和一个电池充电芯片ISL6251隔的很近)就是电源头与电池充电芯片有个二极管击穿了,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