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真头痛

楼主(2011-05-22):
屏一直在抖 。外显正常  14.1 LCD  刚开始还以为是屏的问题,拆开一看是 三星的屏。不是LG的 换了全新的屏还是一样。 屏线也换过了, 无语,现像依旧、 请大虾们帮我 分析  分析

网友(点评):
是怎么个斗法啊 是不是显卡空了呢 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打火或漏电引起的

网友:
cq41我还没见到呢是集显的还是肚显的 显卡也回引起这种问题的 还有就是控制电压

网友(点评):
兄弟没有肚显的 有独显的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独显的。 量过 是正常 的

网友:
显卡虚汗你也能量出来?

网友(点评):
有些外围到北桥有数据显的可以测 但是不多

网友:
楼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先刷一下BIOS试试,给我的感觉是CQ系列的BIOS容易出问题,个人建议请参考。

网友(点评):
确实是 这款机器 BIOS 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先刷BIOS 在看看显卡

网友:
路过,学习

xt4eyq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等待解决

xt4eyq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试试 显卡吧,,,。。此类显示故障 显卡 可能最大。。而且加焊一下 风险比较小

网友(点评):
对我一般vdou是加焊 不行在做

网友:
LZ  是画面抖 还是 背光抖  ??

网友(点评):
对哦 楼主都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显卡   我这有个v3000和你样

网友(点评):
V3000显卡通病 那是没法比的 不过也言之有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做显卡

网友(点评):
这样是最好了 至少减小了风险

网友:
不上背光,看看抖不,还抖就是屏,是不是水平抖,最好拍照看一下

网友:
显卡供电滤波不良也会引起这种现象,我修过一台,换显卡,换屏,屏线,甚至把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把显卡的供电电容全部换了解决,但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电容不良,呵呵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 我也这么解决过 只能试试看 希望也不是很大

网友:
同意先刷BIOS,CQ系列很多古怪问题都是BIOS引起的.
上次有台CQ45不通电也是刷了就好.

网友(点评):
是啊 CQ系列 BIOS 特容易出问题日

网友:
换屏还抖的话,有可能显卡了,直接加焊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网友(点评):
是 啊 什么 换了还犹豫 直接做显卡就得了

网友:
学习

王志佳 -10

网友:
你发表的太简单了

网友:
屏线爱出问题。

网友:
弄好没那?给个回复

网友:
显卡先加热一下,在上屏试下,先从小事来

网友(2011-07-11):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问题还真多,我这里有一台也是  不过现在都不显了我怀疑是显卡坏了,准备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