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高压板亮一秒就灭掉了

楼主(2011-05-22):
客户拿过来时说亮一秒中就灭了 ,后来我打开觉得是灯管问题,就拨掉上面一组灯管也是亮一秒就灭了,然后拨掉下面的这一组就不亮了 ,把上面的那组拨到下面那一组也能亮一秒 ,然后就怀疑给灯管供电的上面那一组电脑有问题,然后更换了两个5707,就好了,拷机一上午OK,然后就叫客户拿走了,过了两天他又拿过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就再测发现刚换的5707又烧掉了  再次更换觉得这电脑前面还有别的问题,再检查发现后面有一电容不良,然后换好后觉得这下问题该彻底解决了,今天早就又打电话来说还是同样问题?现在我都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求大家指点下  还有哪个地方值得怀疑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 直接改成2灯了。 哈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过,第二次一烧就直接该高压了没必要再修了。越修越麻烦

网友:
烧5707,检查一下等管线是否有虚汗,拆出来用镊子夹住拽一下。还有就是高压包有没有虚焊看一下,或者高压部分全部补焊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再修就没意思了。。。

网友:
大家分析的有理,客户今早打了电话,下午会拿过来 ,有结果了我跟大家汇报下 ,谢谢大家的关注

补充内容 (2011-9-8 16:34):
后来连高压包也换了 就好了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返修了

网友:
换了5707后 一定要加焊高压包    不然还会出现的一样的故障

网友:
高压包坏,常烧5707,同时换掉,最保险!

网友:
全版补焊啊

网友:
高压包坏,常烧5707,同时换掉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板便宜,不值得多次维修。我上次也是这样,干脆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