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电瞬间有电

楼主(2011-05-22):
现象: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不转。刚开始怀疑风扇问题,拆开电源准备换风扇……用万用表测试,SB5V有电,绿5V有电……绿线黑线短接,风扇转了一下不转,且各路输出为零……去掉短接再测,同样所有输出无电压,再次200V电容,电压为零……

网友:
保护电路动作了吧

网友:
短路了 可能是+5V 或者是+12V 把管子拆掉量下

网友:
内部短路,保护了。。。。

网友:
短路了,量下二极管和电容有没有坏掉

网友:
先查300V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两个200v电容也一样是刚开始有电,短接后就没电了

网友:
可能是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整流二极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