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 660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22):
昨天接收一台神舟HP660的机器,挡LOGO 所有外设全部拿了单板还是一样,加焊南桥OK。可是一会之后再次触发待机电流0.003升到0.009之后就不到了 过会又能正常触发进系统。于是换个南桥,进系统 测机一切OK  今天早上在次点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 还是电流0.003升到0.009,可是这次死活不在开机了 。 跪求答案。。。。。。。。。。。。

网友:
有点像哪个电容坏了,又像哪个5V短路

网友:
USB接口检查检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检查U口,看U口供电芯片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接口是小板 供电芯片在小板上,我把小板摘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看看南桥的RTC信号时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