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C610 主板不过内存+3vaux 电压偏低 附图

楼主(2011-05-22):
请教 +3vaux 是由图中的U25产生吗  主板上所有+3vaux测量 只有1.6V

谢谢各位兄弟帮忙 此板已修复,是后级的一个场管U24短路了。    附上图纸 TCL

网友:
从图看是的

网友:
查+12VA,ECVC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偏低 前级没有问题就是后面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