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进水的板子,现在能亮,南桥,北桥,显卡超烫,用用就死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1-05-22):
是不是板子某个地方短路,导致三大芯片如此烫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求各位兄弟帮帮忙啊!

网友:
会不会是某路电压偏高,造成芯片发热严重。

网友:
听师傅说过换南桥,弄好了说声啊

网友:
换南桥?不可能是南桥问题吧,这个南桥很少,找不到的 是SiS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