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P4M主板,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1-05-22):
经查,75232发烫,时钟烫(不是特别特别烫,但烫)
去掉75232,声网卡
得植过北桥。
装系统到装驱动的时候就黑屏,屏上有几点像线一样的闪动,
时钟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故障不,还是北桥显示模块有问题。。
集显。
黑屏

网友:
我有块斯巴达克的板子用U盘装系统会蓝屏,有时黑屏,换了几个系统都一样,最后没办法就用光盘装才安装成功。 你多试几种安装方法,碰碰运气,看有没有新发现,哈哈

网友:
换过了好几个了,都在同一个地方黑屏。

网友:
你用独显来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