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电源!

楼主(2011-05-22):
我有个监控摄像机的电源,很像以前老是外置电源显示器的电源,12V输出的,以前用的好好的,这几天出了个问题,空载的时候输出12.24V,正常的,但插上摄像头后电源输出降为8V多点,摄像机工作不稳定。但摄像头是好的,换个电源能正常工作。电源我拆开看了下,电容都没有鼓包的,拆下两个输出端滤波电容,测试没问题!请各位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把大小电解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恩,换电容 ! 我曾经在学校也修过

网友:
有些电容外表看不出问题,但内部已经不良,最好的方法是换。

网友:
电容有时候是测不出来的,最好全换了

网友:
换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期待楼主给个回复啊。。

网友:
光发问题,不说修理情况,这样不好

网友:
关注中 希望楼主给出最后答案

网友:
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容量小了电容表能量出来的

网友:
要换电容,有的是看不出来的,你只有换了才知道,液晶上我遇到过

网友:
我修过和这差不多的,换电容好的。
楼主修好后要回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