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1 ddr3 vtt-ddr 各是多少?

楼主(2011-05-22):
ddr1  ddr3 vtt-ddr 各是多少?

网友:
SD3.3,一代2.5,二代1.8,三代1.5

网友(点评):
vtt-ddr 内存总线电压,非内存电压 好吧

网友:
楼上的回答的很专业!

网友:
二楼的一半。

网友:
二楼回答的好。

网友:
哦,明白楼主啥意思了!看2楼吧!!发帖真蛋疼,多打几个字会咋了。电压两个字能不能不少打。

网友:
主板内存插槽上面都标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t-ddr  内存总线电压,非内存电压  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0.9  1.25   前面好几位 看清楚了 vtt-ddr !

网友(2013-04-21):
vtt-ddr 的电压为0.75V才对,VTT为1.5V

网友B(2016-07-20):
DDR3  ddr_vtt测量是0.62V,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3  ddr_vtt测量是0.62V,不知对不对?

如果是ddr3l低电压版的0.62v就对了,如果是1.5v的就不正常了,看一下是哪一种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