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闪存U盘维修 U盘故障的详细维修方法

楼主(2011-05-22):
U盘故障的详细维修方法
以下故障在维修时,首先要排除USB接口损坏及PCB板虚焊、及USB延长线正常的情况下,再维修判断。
  1、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维修思路:根据故障现象判断,U盘整机没有工作,而U盘工具所要杭州电脑维修城QQ群;115160103欢迎大家加入具备的条件也就是我们维修的重点。无论任何方案的U盘想要工作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分为主控所需的供电和FLASH所需的供电,这两个是关键,而U盘电路非常的简单,如没有供电一般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V稳压块损坏,说到稳压块再这里也说一下,其有三个引脚分别是电源输入(5V)、地、电源输出(3.3),工作原理就是当输入脚输入一个5V电压时,输出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 3.3V。只要查到哪里是没有供电的根源,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
  (2)时钟,因主控要在一定频率下才能工作,跟FLASH通信也要*时钟信号进行传输,所以如果时钟信号没有,主控一定不会工作的。而在检查这方面电路的时候,其实时钟产生电路很简单,只需要检查晶振及其外围电路即可,因晶振怕刷而U盘小巧很容易掉在地上造成晶振损坏,只要更换相同的晶振即可。注意:晶振是无法测量的,判断其好坏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好的晶振来判断。
  (3)主控,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正常那就是主控芯片损坏了。只要更换主控了。
  2、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首先的一点说明U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盘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 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U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晶振损坏的实例!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
  3、可以认U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杭州电脑维修城QQ群;115160103欢迎大家加入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
  解决方法: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盘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
  U盘故障大概也就是这些主要问题了。而对于无法写文件、不存储等现象,一般都是FLASH性能不良或有坏块而引起的。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了呢。随便说明一下,U盘不同于MP3,他不存在固件之说,但有些厂家把自己的软件放到里面,低格一下就会没有的。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碰到主控损坏或找不到相应的修复工具时,可以用U盘套件来重新搞一个新的U盘,方法就是把故障机的FLASH拆下来,放到新的PCB板上就可以了。U盘套件包括(PCB带主控(分1.1和2.0之分)及外壳一套)35元,(数码之家mydigit.cn)有出售,维修起来非常简单,杭州电脑维修城QQ群;115160103欢迎大家加入做数据恢复就更方便了。
2168系列闪盘检测工具使用用说明:
  此工具请在WIN98 或WIN2000 操作系统下使用。且由于目前USB2.0 的芯片很多,版本也不一样,如果计算机的USB接口是2.0的,可能会出现检测不准的情况,所以请在USB 1.1的接口下进行检测。
  此工具可针对以下几种现象进行初始化恢复:
  1、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误操作(非法拔除,在拷贝文件时突然断开连接等)或使用windows格式化成FAT32或NEFS格式后,对闪盘的存储格式造成损坏所导致的在打开时提示“请插入磁盘”,“未被格式化,是否格式化?”或0 字节等现象。
  2、针对瑞星升级至2005 后,由于闪盘的引导信息与硬盘的不杭州电脑维修城QQ群;115160103欢迎大家加入同所引起的闪盘无法正常使用,主要表现为可以识别到设备但无可移动磁盘出现或闪盘容量显示0 字节。也可使用此工具进行解决处理。

网友:
要分,又是要分 没分寸步难行

网友:
同意楼上!!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