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1-05-22):
有谁知道hp v3000 集成显卡, 945GM MAX8743 的桥供电芯片的控制信号是那几个脚阿,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阿, 求解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通电直接加焊 显卡嘛,,
你强。。。。。别人都说是集显了。。。。。

网友:
南北桥都没有供电阿, 都没有电压,

网友: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583412357/Image/_SQ[FAZ5AHTDA9M1N90X{85.jpg 6,11, 12是开启信号,都要有电压

网友:
8743的6,11,12都要有电压 6脚的也是PM_SLP_S4#和PM_SLP_S3#来的信号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要让他输出电压是开启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阿,

网友:
我这边量了11,12脚的开启信号都有,6脚也有电压,都是3,3V 这个芯片的所有电压都正常了,我就是不知道的这个开启信号是低电平工作还是高电平工作的, 他先在是高电平没有输出电压,我怀疑芯片坏了 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