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楼主(2011-05-22):
   ibm报风扇错误怎么办阿,  还有个1801错误好像是无限网卡 要怎么处理阿。。。。。。。。。。。。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拆下来擦擦

网友:
1801需要软件破解下!

网友:
换一个无线网卡喽!

网友:
无线网卡是1802,我有软件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拆下来,在纯DOS模式下用1802解密工具解密!然后关机把网卡接上

网友:
IBM报风扇做只能修好不能改风扇的,1801是接上的坞站不支持

网友:
  风扇没有问题,拿到另外一台好的电脑上都可以同呢

网友:
那检查一下风扇旁边的保险有没有烧掉,或者检查风扇的供电。还有1802才是无线网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