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待机0.01 ,无-PWRSHUTDOWN信号

楼主(2011-05-22):
昨天的一块T42板子,原来待机0.09,我就找短路的地方,发现有两个电阻靠在一起了,就分开,u53的1.2脚也被锡丝连住了,也分开,但是后来插上发现待机就0.01了,无-PWRSHUTDOWN信号,vcc3sw正常,我又把55脚热敏电阻直接接地,但还是没有-PWRSHUTDOWN,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求教!

网友(点评):
C228 电容漏电

网友:
以为是u61的问题,换下u61,结果还是0.01,悲剧了。

网友:
东芝芯片的52脚也是个关闭1631的23脚电压的,具体查一下D12那个二极管。还有就是1631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今天仔细检查后,把pmh7加焊了一下,待机0.03,但是上cpu开机,一直在0.05~0.06之间跳动,Aon 和Bon信号电压被拉低,也一直在变动,量L11对地阻值为5欧姆

网友:
先排除短路再查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C228 电容漏电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没搞定,现在待机0.03,两个slp信号正常。开机上电后在0.05~0.06之间跳动,
Aon1和Bon1电压被拉低,Aon1电压只在1~1.5之间跳动,Bon1只有0.5左右跳动,L11的1脚无1v的电压,这个1脚连着q6的5,6脚。正常情况下待机Q64脚有5v电压,开机后5,6脚应该有1v电压,换过q6,但结果还是一样,量L11对地阻值只有5欧姆,同类板子一般在80欧姆的样子。

按双喜版主的提示,我仔细检查了下,发现待机各信号都正常,3m,5m,MPWRG,SLP,MAINOFF3.3v,就是开机后不行

网友:
那你就找L11这条线路上的负载啊  对照点位图应该好弄吧

网友:
不行,  水平没达到 这种地步

网友:
补充下,开机后,3v,5v,1.8v这些电压都在跳动,板子还能听到轻微滴答滴答的声音,是裸板,只上了cpu

网友:
滴答滴答的声音 是不是场管 发出来的

网友:
这板子让人蛋疼啊,折腾几天了,一有空就折腾,但是一直没搞清楚究竟是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