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SP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05-22):
手里有两块这样的板,同样的毛病,都是不过内存,测内存电压2。7V,和1。3伏,块是AZ358和RT9173,换过,不好用,老样子,想可能是北桥不好,加焊一块,搞的短路了,这块不敢搞了,别到时候都短,兄弟们有没有碰到同样的问题,和我说说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不好     我上次修了一块   刷了就好啦

网友:
查内存的SMBDATA和SMBCLK电压是否正常,打内存到北桥间的数据线阻什是否一致,查内存的6个时钟,都正常的话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