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烧二修机N440A维修,故障颇多,有改电路

楼主(2011-05-22):
接一联想售后商家拿来的二修N440A,对方说是做显卡,做完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通电了。
拿来目测,EC被烧个洞,以为换上就好了,于是订芯片换上,通电了,哪知艰难的维修过程现在才开始~~~
机器开机,根本没有跳变,直接冲上0.8A左右,感觉没跑代码,电压应该是正常了。量测CPURST正常1.05V,于是拿出示波器量ADS#信号,只有一个1。05的电压跳变,没有下拉脉冲信号,感觉寻址都没有开始。

这里简单讲一下CPU不工作的思路:
一种就是CPU条件没有满足,供电时钟复位没有满足,自然CPU不会开始寻址嘛。还有一种就是SB,NB,EC坏了,造成总线挂起,无法寻址跑00。
那么对了,首先量测ADS#,只有一个1.05的电压信号,无下拉信号ADS#根本就没开始寻址。那么有可能是CPU坏了,换之不好。查工作条件吧,电源复位正常,时钟由于很高,我这100M示波器居然量不到,悲剧了。暂时就当有波形了吧~~没这么倒霉这信号会没有。下面量能量到的,HA# HD#总线,此信号不正常也会造成ADS#不工作,不过都通,只是没信号传输。
于是打算换南北桥,秉着先简后难的思路,让徒弟拆掉声卡网卡PC卡等挂于南北桥上的芯片,因为这些芯片不良也会造成相应桥挂起,CPU检测北桥不正常不发出ADS#寻址。
哪知道,运气好,居然好了。又让徒弟把声卡网卡上回去,PC卡什么的就不要了~~~
亮机,进系统,以为机器好了,大跌眼镜,网卡没认到,以为徒弟给我焊坏了,换了3个BCM5906,涛声依旧。
于是仔细查相关工作条件。不认网卡还算比较好修的。
几个供电都量一下,没有问题。 到南桥的数据线是否还通(图里的要量对地的),没有问题。
复位没有问题,晶振也起震了,没有问题。
最后当量到时钟芯片给网卡发出的CLK_PCIE_LAN#时,发现了问题,电压能量到0.7V左右,但是时钟波形没有,哈哈问题找到了。此信号为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信号,是分组时钟。
查时钟芯片, CLK_PCIE_LAN#没有波形输出,根本就是芯片没有波形输出,排阻是好的,糟糕了,时钟我哪里去找呀~~~~~~
后来一量CLK_MCH_3GPLL# 35脚时钟信号也是100M,和CLK_PCIE_LAN#频率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此信号要在进系统后才出来,而我这个网卡在读XP的时候就出来了,出来的时间早点。但网卡本来就要进系统来上,进XP就算不正常也不影响使用呀~~~于是飞之。
哈哈,好了,进系统一切正常,拷机1天,交客户,维修结束。

网友:
真佩服楼主对信号走法这么熟啊

网友:
对于楼主说的 HA# HD#有问题也会导致ADS#不正常。持有怀疑态度。
我从不测ADS#因为这个测了又能解决什么呢?如果没有信号,就查查CPU供电、时钟、复位、PG、控制线?如果有就查各大地址线数据线。。。

那还不如依次排查。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拆周边,换IO,加焊座/桥、换座/桥。

网友(点评):
寻址是从CPU到北到南到EC,然后原路返回呀,如果LPC上无信号而ADS有,证明中间挂起了呀

网友:
很多人都纠结于ADS#这个信号.说实话本人也有示波器.100M的,但从来不知道怎么用来量这些东西.实在是汗颜,安泰信的示波器,入手半年了,只是用来量量晶振,供电波形都没有量过.不会用.呵呵.在基地远程培训 ,老师也没讲这玩意儿.感觉放手上就是个摆设.
饼哥说得在理.不跑码.工作条件都到了,很难修.就是神 恐怕也只有一样一样来了.不过楼主的维修水平还不错.思路也清晰..呵呵.顶一个.

网友:
呵呵,佩服楼主的改网卡时钟的思路,高手

网友:
还有2副图没上,一张是改时钟的,一张是见到网卡的,读卡器坏了

网友:
回 叁省吾身
楼主说的 Ha# hd#不是LPC的。是CPU的

网友(点评):
恩,没有ADS查HA HD是否挂起呀

网友:
是先选通,再有HD# HA#
HD# HA#有问题单步卡都可以测到呢。

网友(点评):
单步卡好贵哟~~~

网友(点评):
还有,在北桥挂起后,CPU即使收到RST也不会工作,类似无RST南北桥总线也要量

网友:
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且南桥控制线没问题时,先发出ADS#然后发出地址信号HA#,BIOS返回数据经过HD#到CPU。 HA#是单向的,HD#是双向的。
所以HA# HD# 一定是在ADS#之后。-----------------我的理解。。。
难道我N年前师傅教错了???

网友:
信号上真是深不可测呀.

网友:
ADS#不是每张板子都量得到,试过,就像FRAME#一样,同样也不是每张板都能量到,而且用数字示波器根本一次都没量到过,用模拟的就偶而可以测到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波波爪的ADS#这个信号呢。。。。。最近在研究去年买的数字示波器,!
安泰信的100M,那些玩意实在不会用,理解了两天,还没弄出个明堂来,只会用AUTO看PWM,32K。25M,,,郁闷得很!

网友:
那根线很给力,都省的换时钟芯片了。可是公用同一个时钟的话会不会影响北桥工作?

网友:
那些个始终信号都不知道是给了什么设备作什么用的 啊

网友:
懂了一半,还有一半收藏了,以后慢慢消化,信号这部分是个空白,以后要恶补一下,时钟飞线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
这贴子可看的太多了 楼主对信号理解好牛

网友:
楼主  示波器测ADS怎么测、主要是怎么调、、、  不懂求解、、

网友:
信号这个东西,不是很明白珥

网友:
这个读卡器是挂在北桥上的吧?意思是读卡器芯片有问题,北桥挂起了,CPU ADS#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