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66A 花屏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2):
  昨日(周六) 上午收修一 联想C466A 花屏的机器, 心想换个G86 还不手到擒来, 于是让顾客下午下班前来拿( 我手头有两个活等着要,此人不急,晚上能拿就OK)   我估计了下时间,在 下午4点 动手干这个花屏的, 能在下班前让顾客拿走,
上来 霹雳巴拉 的 换了个 改良, 装上机器 一试, 乖乖 电流 1.0 多 再不跑了, 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这个单独的小显卡板,八成温度 打的太高,又是 夏天,把板子干挂了,芯片是没有爆,
越是下班越是急,最后只有 等第二天了, 浪费了 我 2个小时的 周末时间,
今天  来上班,我就 坐那里想了想, 八成 显卡板 插头 脱焊, 弄下, 不行,   八成 显存在焊接的时候 干出问题了, 加焊,不行,干脆重做,不行, 再换个显卡吧,   不行,  急的我一头汗,本来人家花的不厉害的,现在彻底瞎了, 难道我要 赔块显卡,去掉维修费  也要填不少钱,

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 我准备先把机器装上,后头再说,装上后 我又开了下机器,试试, 还是一样,但有一点不一样,风扇转的特别慢,( 我已经提前把 风扇改装好了,供电直接5V 的从 USB 口取的, 我觉得挺奇怪的,3线风扇,调速不在风扇上呀, 我 就手 量了一下 供电,*脏话*  0.7V ,

我去掉 插头

量插座 正常的, 这个时候我突然 看到 稳压电源 电流调到 1.3朝上了, 我心中 觉得靠谱了,
拆掉了这里的一个 钽电解 (中间略去一些) 看不出来损坏的

OK 了,

回想 这个 地方不是突然间就能坏的,  又想到了  好像在拆机的时候这个地方 是没有 插上的,  剩下的 不说了,

现在的显卡被干的 都不成人样了

总之 亏了,  特别写出来 供新手学习, 我也 歇歇喘口气,  压了好几个活了,我要赶紧的干去了

网友:
修本子是个慢活,细活。越是心急,越不好弄

网友:
呵呵 我又次也有一个,干了显卡没有好,后来把显卡使劲按下号了
呵呵,卡槽没有插好

网友:
结果还是没有搞好吗?

网友:
哈哈……是啊,有时候容易忽略一些小的细节

网友:
修笔记本不能急的呀。重新植球BGA就好了,但是一条值得注意的是三温区的温度要控制好就OK了

网友:
重置 撑不长,虚汗不是 桥下,而是桥上的 MBGA     我没有事的时候  一大堆 一起置, 碰到要便宜的,就换这种 片子, 当然保修也短, 竞争激励,换改良的 我包的时间长, 就是为了把那些 那旧片子 冒充 改良 冒充新片子 的 人  让他们 声誉彻底败坏掉,

网友:
唉  感觉学这个很难啊  有点沮丧

网友:
好像是个通病样,上次也遇到2台小板上的U口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经验,不过不知道修好了没有,要不要赔

网友:
没看懂是啥意思.

网友:
讲得不明不白,看起来真费劲!

网友:
哈哈,楼主修好了不用赔钱了,

网友:
楼主,你也太大意了吧,那么小的问题就给你动大手术了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才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