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570 裸板上电瞬间电流直飙至2.80 cpu具烫 随之掉电。

楼主(2011-05-22):
此机最早的故障,接外接电源电流0.24,有短路,拆机观察裸板I/O烧个洞,并且电容C467 C468 两颗电容烧毁。

拆电容换I/O 待机0.01 但上电瞬间电流直飙至2.80  cpu具烫 随之掉电。

请给个思路谢谢。。。。

顺便求此机图纸 DAOZR1MB6D1  REV.D

NB 945PM  显卡独立GO7300

论坛里面有相似的,但标示不一样看着很费劲。。。。

网友:
CPU供电电路查查,芯片和场管

网友:
要么有短路,  有么有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
触发瞬间测一下,CPU的核心供电是多少,我猜测应该是十几伏了,你把CPU去掉再开机,看电流还是多少,你检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反馈电阻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高手提点一下。。。。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我也有个这样的把我的CPU给挂了 后来换完供电芯片发现怎么也不亮机器换了个CPU才知道中奖了

网友:
先用假负载看看是不是同样大电流。怀疑是CPU核心供电问题。查对地阻值。量供电IC和上管的好坏。另外查下反馈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明天换个IC试试,现在是不管用U还是负载都成0.05掉电。。。。

现在心里好怕怕啊。。

网友:
cpu和假负载都拿掉会不会掉电? 如果cpu供电问题,不上的话应该不掉点吧?

网友:
有朋友给个上电时序吗?

网友:
很明显是CPU供电上管有一个环了,是主电压和他的控制极短路了,
把供电心片一起换了

网友:
CPU电路有问题,要不就是北桥没供电,负载太大,造成这样,

网友:
学习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先上假负载看下电流跑到多少,应该还存在短路

网友:
先量下核心电压多少 然后测测上下管

网友:
LZ先测下后级电路的下管是否导通。一般是下管击穿了

网友:
PL8上面的+VCCP电压时多少V. 我这个电压是0.9V不知道对不对。  PL8对地阻值只有10多欧。

网友:
这几天忙,有空了再仔细修。。

网友:
CPU都没工作,电流高是因为CPU烫,掉电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不正常。 场块或控制芯片应该也击穿了吧

网友:
肯定后面还有短路的 ,找测试点,打打对地阻止

网友:
CPU供电短路 前几天刚刚修了个,修的我挂了两个U,我 看LZ 和我一样,运气有点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