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C开机0.5A,不跑码!

楼主(2011-05-22):
联想旭日125C开机0.5A,不跑码!上CPU假负载,VCORE 1.7V PG 0.17V  复位无电压,因为没有PG
如下图,测SC451 的16脚也有0.17V

PR105的阻值正常,PR16的阻值也正常,3V上拉的电压正常,换过SC451了,没有变化,求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

走了很多弯路。在没有换SC451之前我测过PR105对地阻值 370多,交换表笔是800多,换了SC451后没有测,这里到不是换的SC451坏了,是北桥挂了,拆掉北桥后,阻值恢复正常。换个新的北桥跑码00,电流1.2A左右不亮掉电,有个1.5的电压经过电感后只有0.8V了,就是那种像电阻样的电感,底下腐蚀了,此电感就在南桥的边上,换了后1.5V电压OK,。正常跑码亮机,此机修复。 这个应当是个进水机.

网友:
做个北桥呀

网友(点评):
请问北桥哪个信号,会影响SC451发出PWRGD这个?

网友(点评):
不想要经验主义,我需要信号分析的流程

网友:
又没有把16脚翘起来量一下,会不会是被哪里拉低了。

网友(点评):
想问下,如果抬起16后,测16脚电压应当是多少?还有那个3V应当是上拉做用,如果是16脚拉低的,我过SC451A了,没有变化呀?哪里出问题,会选成16脚的拉低?

网友:
我想抬起16脚,电路没问题的话,电压应该是上拉的3V。
一般来讲,主板CPUPG信号会到南桥,也可能中间有个转换电路什么的,因为你已经换过SC451A了,所以会不会是其他部分拉低的,再看看图纸看看这个PG信号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抬起16脚后,电压正常了,是说明SC451拉低的吧,那这个问题,还要查哪里?

网友:
印象中是这款本本的CPU供电芯片老出问题呀!楼主加焊一下吧!不要被表面的电压给蒙住了!

网友(点评):
CPU供电芯片,我都有换过了,就别说补焊了

网友:
CPU VCORE ,发出的PWRGD,SC451发出的,根据这个信号,看看跑哪里去了,应当是去两个地方,分别去南桥和北桥,先打值吧,,
然后割线或挑脚都行,看看SC451有没有发出信号!
刚才看了一下图子,有个带星的,那一组电路,你看看你那块板是不是没装,
PU3 PR100带星的!

网友(点评):
PU3是没有装的,实际上没有这部分电路

网友:
修到过一联想PWRGD被线路上的一小电容拉低!

网友:
IMVP-PWRGD 这个信号是VCOER工作正常后,芯片发出的信号,检测到VCORE正常后才发出的,同时还会发出CLK-EN信号,看看这个信号是否正常!如果CLK-EN 正常的话,证明芯片已经检测VCORE正常了!
此图CLK-EN#好像是低电平有效,是否证明VCORE正常后会拉底CLK-EN吗,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