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急急

楼主(2011-05-22):
我接收了一台AOC 7KLR纯平显示器,开始前电源坏了,修好后,客户过几天说又不行了,我叫他搬过来,一看,原来是黑屏,插上电源,接上主机。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并听到有高压启动声。但屏无显示,以为是灯丝不行,拆开看,灯丝亮着,电压6.3,RGB电压正常,G2电压正常,G1电压为-135V,偶而又正常,正常时测TDA4856 3角电压为2.9V,17角为5.1V。G1电压为-30V,。测与G1连接的三极管电压E0.9,B为0.2V,。不显示时,E为0V三极管截止,TDA4856 3角为0V,17角为6.1V。G1为135V。查TDA2角为5.6V正常,断开3角与G1相连的线路,用导线接电压于与G1连接的三极管电压,显示屏有显示器,但字符看不清,,并而有时听到有嗒嗒声。TDA4856 3角为B+控制OAT输出,17角为场中心调整输入,2角为X射线保护输入端。请问下大虾们,这是什么问题,很久了查许多资料都没有解决,亮时下不亮时,TDA4856各引脚电压除了3角.17角不正常外都很正常

网友:
查TDA48562角为5.6V正常,断开3角与G1相连的线路,用导线接电压于与G1连接的三极管的E极2.9V电压
呵呵,补上

网友: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正常时测TDA4856 3角电压为2.9V,17角为0.3V17角为行锁定时钟输出

网友:
把场电路和尾板补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