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D7575BGS电源IC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1-05-22):
这是液晶显示器上的电源IC,显示器不通电。保险被烧了,就是它干的好事。手上现在没有这个芯片,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请大家指点一二!
液晶显示器

网友:
203d6 可以代

网友:
供参考:
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

网友:
直接代就行了. 不用管电阻.

网友:
可以代换的,谢谢,问题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