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840 上电难的问题

楼主(2011-05-22):
戴尔 A840 待机时 有3V 5V 是按开机键后才有 按开机键电流直接跳 0.26 就掉电了 现在没有维修思路 纠结中 请大伙帮帮忙吧 有经验的传授一下 路过的也帮忙捧捧场
掉电
戴尔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吗 换下试试

网友:
测一下电压吧.看电压出来全没有.

网友:
查下3V 5V的后继是否有短路
CPU单元电路
IO
SB NB 显卡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是17020吗,待机就有电压了

网友:
反复开机,测各电感电压呀,看哪组电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