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跑25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5-22):
刚开始跑25不显示  后来写了BIOS可以进系统正常   客户来拿的时候再试机进系统就很慢重启准备重装系统就不显示又跳回25了  再写BIOS一样不显示放下电又有显示了 可就是进不了系统U盘启动PE也进不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不支持吧,换光盘做试试,先换个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U盘启动的进到一半就停在黑屏那   内存换过了

网友:
建议你加焊下桥吧!不行就重植,一般这种情况很多事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换过的话,集成的板子是吧,检查北桥,可能北桥空焊

网友:
这种 GA的板子 很少虚焊吧

单桥的板才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虚焊是常常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