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20定影问题

楼主(2011-05-22):
HP3020定影膜及胶辊更换后打印10多张又坏,换的都是新的

会是哪里的问题,或者是定影其它部分。。。

坏的部件

后来的。。。

网友:
换定影膜的时候一定要抹上 特殊的润滑脂   而且最重要的是换之前要将遗留在定影膜支架上的积碳清理干净
定影膜在工作中是高温而且是要足够的润滑才能转动舒畅   否则在缺乏润滑的情况下  定影膜很快就会老化破裂

网友:
看样子像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仔细检查过不像是刮伤的
只是刮伤部分与更换前几乎都在同一部分,
温度太高...的原因。。。办法。。。

网友:
首先你换的压力辊是原装的吗?
是的话,膜里面你有没有上硅脂呢
不是的话,出现这种问题可以说比较正常了

网友:
这个简单明了,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
温度高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
看看上轨的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