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pu加焊老挂 高手给点提示

楼主(2011-05-22):
近来两天修几张显卡 都是花屏    故加焊gpu  哪知加焊到不显 挡代码
问高手们加焊gpu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曲线要如何控制
求助中

网友(点评):
J居然用BGA都把GPU搞炸,道长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我拿白光882直接通杀所有显示卡和内存条的BGA, 有的只用电炉我都能搞定,什么不不怪.只怪你手脚不麻利! 途龙宝刀在手,不能驾御.

网友(点评):
佩服!无语!

网友(点评):
拆了重植

网友:
要清理干净 看有铅无铅 有铅熔点183度无铅 217度

网友:
是啊,我都不知道加坏过多少块了,本来花屏,加一下认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铅熔点183度无铅 217度?
请问要怎么设置
我的是两温的

网友:
哎!!!盲目的加焊核心是不行的。希望你能接受教训。下次不要在盲目的加焊核心了。。

网友:
建议在GPU的中间放上个1角的硬币,这样不容易烧坏核心.....我估计是你加焊的温度过高,导致了GPU中间的核心烧挂了!

网友:
温度控制要合适。。。

网友:
进来学习下方法,要不然下次搞坏了。

网友:
我也是,客户只要说花屏,直接上BGA,结果GAME OVER,有些干好了,收40,人家都说贵,

网友(点评):
哈哈,GPU爆头了,恼火哦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哈

网友:
楼子焊 比较好

网友:
先在周边涂上点焊膏,然后用风枪把四周都往芯片中间吹一下,最后再上BGA,我一般都加热到250度,成功率很高

网友:
新手都这样,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小气了,哥都是放一块钱的。小的才放五角,五角铜的好用。

网友:
我现在有显卡要修的,都不敢随便拿给那些小的维修店修,本来没那么严重的,拿到显卡一说什么问题,查都不查,真接BGA,好的都变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坏,厂家不就倒闭了吗?

哈哈 哈哈.....................

网友:
花屏也许是显存的问题,换个思路再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真有用 ?

网友:
我有块进系统黑屏不知能不能加焊好

网友:
很多卡,要控制水份

网友:
温度要注意

网友:
上BGA的时候你要一直看着,加焊一会你就用镊子碰一下gpu的四个角,如果动了你就等个10多秒然后关掉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