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NFORCE6M-A 3.0主板声卡时有时无?

楼主(2011-05-22):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ESC NFORCE6M-A主板,是前些天刚返修回来的,今天过保了。开机进入系统后,右下角的小喇叭出现了,可是关机等一小会再开机,又没了。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是声卡芯片的问题吗?我通电试了试,芯片也不是很热啊。还有如何去测试呢?

网友:
你加个独立的声卡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个独立声卡。那就没问题了啊。没别的办法吗?

网友:
驱动什么的换了吗

网友:
你换一个声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检查声卡芯片供电(可能是78L05提供)是否有5V电压;更换声卡芯片的晶振;更换声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建议先装个声卡驱动先..还是有问题那就直接加个声卡上去就OK了..这样以免修出别的问题出来

网友:
你声卡芯片发热,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这个型号,,是冠盟945的,,换南桥就解决问题呢。。声卡芯片应该没有坏的。。

网友:
什么都不用换  重做下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也装对了啊。可是还是时有时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声卡芯片的几率有多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和桥有关呢?不是太懂

网友:
加独立就好了 你换声卡芯片试试, 不行叫客户加个独立的! 应该 不是桥的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保的啊。你觉得人家会出钱吗?

网友:
直接加个二手声卡吧,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什么声卡芯片啊!冷机一会是不是进系统小喇叭图标都没有啊!你查下声卡芯片的PDF,一般都是5 6 8 10 11是通桥的,不过声卡有的不一样所以通桥的线路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测量看下是不是桥有空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对极了,确实如此:冷机一会就没有了。谢谢了。我先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