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 进系统四画面。

楼主(2011-05-22):
一台华硕A6J的本本,开机屏有背光无显示,有华硕LOGO声音,等进入到XP后能亮屏,不过画面是四个小画面,一样的四个桌面。外接正常,显卡已经加焊过。

今天换了个屏试了一下,结果是屏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那就把显卡换了, 要不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
论坛上也有一个和这一样现象的贴子,也没有解决。显卡太贵了,我怕订了一块回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杀显卡

网友:
秒杀显卡

网友:
应该显卡把    重置过么

网友:
显卡和显存,重点还是显卡,从新植株看下

网友:
怕不是显卡问题就加热下你的显卡看下,应该有效果的,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试下呀

网友:
加焊不行的话,拆下重植。

网友:
发块新显卡,再回来前把显卡重作。

网友:
显卡已经加焊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拔了重做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重做显卡应该能好

网友:
哈哈 竟然是屏的问题 我见到几个小屏的都是直接干显卡

网友:
我也是直接加焊显卡了,但现象一样,所以才换的屏。

网友:
换显卡或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