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c-MC/1333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5-22):
华硕 p5gc-MC/1333 主板点不亮 测得主板各供电正常, CPU核心供电 时钟 复位 PG都正常 ,诊断卡上电跑 D1 ,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再求个华硕 p5gc-MC/1333 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
华硕 p5gc-MC/1333 主板图片

网友:
这是跑D0的嘛 D0 压一下CPU座或北桥

网友:
都正常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谁有个此板BIOS 发个给我

网友:
ASUS的官网没有吗?

网友:
你在此连接下吧。http://support.asus.com.cn/download.aspx?SLanguage=zh-cn&m=P5GC-MX/1333&p=1&s=22&os=17&hashedid=PYvbfOokwxUzJky3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 和楼主说的好像不一样啊是-MC 不是-MX

网友(点评):
华硕好像没有出过P5GC-MC/1333

网友:
对,刷一下BIOS,不行的话,就要达NB到CPU的数据线的阻值了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就拆外设芯片:com口 网卡 声卡等 最后做桥

网友:
应该CPU没上紧,压一下试试

网友:
我手上还有2块跑D0的,跟楼主的毛病一样,但是扳子不一样多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得PCI时钟只有 1.13V 正常应是 1.6V吧 但CPU出来 PG 1.2V了

网友:
cpu压压看

网友:
谢谢 各位 原来是CPU座有两个脚歪了

网友:
这个IO有点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