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0A笔记本外接正常使用,使用内屏时,无显示。

楼主(2011-05-22):
外接正常,于是高压板供电+VDC(18V),,这个正常,又查LCD_VDD,这个没有,顺着电路往前查,通过Q1产生LCDVDD,查Q1管G极,高电平,这是个P沟道的管,低电平才导通,发现Q4控制着这个电平,Q4的G极是LVDS_VDDEN信号,只有这个信号是高电平时,LCDVDD才会产生,可是这个信号是低电平,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的,可是显卡为什么没发出这个信号呢?对地打阴值,700多,没断啊,难道是显卡坏了?请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补充一下,此板的板位号是:  S42 NPB VER:C1 和R640是一个板啊。

网友:
这个我下的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方正R640G 顶星+S42_VerA.pdf

K40A图纸

网友:
以前也遇见过换了个北桥还是没好 后来发现LVDS都正常 就自己用延迟芯片自己改了个电路 延迟6秒

网友:
一般的该线是先白下屏 用延迟芯片就是把所有控制电压分析出来 最终就相当于直接飞线把屏上的该有的电压都送过去
延迟时间可一个延迟芯片的PDF算 延迟芯片的供电取SUS时候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
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我做下显卡。

网友:
如果有显卡的话,先加焊看看!!!

网友:
感觉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单桥,还有屏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不良吧,换个就就好了

网友:
显卡上BGA,270加热60秒,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