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为什么拆相机时 镜头与CCD尽量不要分解

楼主(2011-05-22):
镜头CCD只要拆开再装回去就需要设备软件调整,否则达不到出厂标准,误差不大时人眼是看不出来的,装配误差大时拍片焦距不准,
拍出的片就模糊,所以尽量不要拆CCD,在没设备的情况下调CCD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调不到出厂标准。望广大朋友慎重行事。 怪不得上次修那三星NV10时,客户说修好后拍出来有点模糊。

网友:
相机在出厂时焦距巳经设计好。如果后期的人为变动就会发生对焦不准的情况。楼主讲的很 对!

网友:
还有。分开就会进灰尘微粒。。。。

网友:
卡片机分开问题不大,没把单反机的CCD和镜头分开过,可能单反比较明显,非特殊情况一般都不拆CCD

网友:
调数据的软件那位兄台传一个给我啊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
几次修完机器 都要调CCD
很麻烦

网友:
对焦不准··很麻烦的··上CCD的螺丝··必须要一个位置··不然对焦不好··1个上螺丝转几圈·4个螺丝必须转几圈,固定脚位 不漏光

网友:
那东西最好不要弄 费时费力还搞不好

网友:
如果你有调整方法的话,也是可以调整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