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楼主(2011-05-22):
IBM T23
笔记本
,每次开机都要按F1进BIOS, 到了BIOS 发现时间都是正常的, 而且BIOS电池我都换了N个了还是不行, 求解阿
笔记本

网友:
电池换一个就够了,没必要换N个。什么提示?什么报错?

网友:
先登录一下BIOS默认值试试,不行的话加焊一下南桥看看如何。

网友:
看报的什么错,光换电池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