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6 时亮时不亮故障?

楼主(2011-05-22):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70S6显示器,来时是不加电,打开一看电源板和高压板烧的不成样子,直接换了通用一体板,改好往驱动板上的线。现在故障时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求高手?

网友:
师兄弟们对这样的问题都不感兴趣,故障已解决!

网友:
什么问题啊,详细点传上来,让我分享一下

网友:
程序不对 再刷一个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把前壳的卡子都掰了,装上好了,但是亮度调到100    画面挺暗的  和其他显示器一比 还是暗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