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3A不认硬盘U盘PE正常进入

楼主(2011-05-22):
昭阳K43A的机器,刚开始是冷机能进系统进入后正常,重启后或关机再开就不行了,表面的现象就是在BIOS自检时联想画面显示着不动,硬盘灯一直亮。

把硬盘拨掉,用U盘引导可以进入WINPE。它的硬盘在其它笔记本上正常,安装系统或使用正常。

在不认硬盘时硬盘还有异响。

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南桥空焊

网友:
查硬盘供电是否到位.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是数据传输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