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屏三种情况!哎……

楼主(2011-05-22):
型号:MD101-007TDAN,收回来的时候屏只有一半有显示,一半是黑屏的。

换了张屏就好了。现在还在用呢。

今天没事,把换下来的屏,用乐华2025的板试了下,灯管是接万能电源,10V供电。

单6刀口排线:第一种情况:程序写的是通用单6

第二种情况:程序写的是LP121-101什么的了,忘记了。是这样的情况了:

跟装在上网本上差不多,只是显示的部分和黑的部分是1:1的比例!用通用板,黑的部分少点了

我想请问的是:这是屏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程序没有刷对吧

网友:
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10.1的屏程序不好找.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没刷对

网友:
但是在上网本上,也是比例:也是1:1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我不会搞,找个专门维修屏的。他们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乐华驱动板都有跳线的吧,装多一个帽子看看

网友:
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程序没刷对吧~~~那么小的屏,程序不好找哦,

网友:
这个屏应该没多大问题,写个程序应该是正常的,至于用在原来电脑上只显示一半,一种可能是不是原装屏,二种可能是屏上面还有个小程序芯片有问题导致的,但不影响屏的独立使用。

网友:
谁能给小弟讲讲这个屏的程序怎么刷啊    万分感谢

网友:
那么小的屏改起来也没什么用的,碰到机器的时候换掉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是我换下来的,没事测一测,看是好的不。
如果是好的,下次有上网本屏坏了,可以卖出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