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F40A

楼主(2011-05-22):
一台联想旭日F40A, sis芯片组的, 外接可以亮,屏不亮,显卡换过了,屏,屏线也换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阿, 555555555555555
芯片
显卡

网友:
55555555555, 急急!!!!!!!!!!!!!!, 这台机器花我太多成本了

网友:
看看这个屏的有没有码片 码片的供电数据正常吗 LVDS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电压都有没正常吗屏得供电控制电路都正常吗 还有检查下北桥LVDS模块的 一个精密电阻正常吗

网友:
LVDS芯片有没有看过。还有你看下屏线接口有哪个信号没出来比如屏供电屏开启系统管理总线等

网友:
你刷个bios试一下,我之前修过一台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 刷过了

网友:
点屏工具点一下看看屏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