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V247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22):
长城 V247  显示器 开机为闪下竖的彩线。有时很多。有时就一条。然后正常显示。 再重起N次后。就变成开关指示灯亮。屏闪下无显示。   不重起就不会出问。     屏板和驱动板换过。现像还是一样     有没高手指导下啊

网友:
屏线检查过吗

网友:
换过二根     第一次就换的屏线。

网友:
屏问题。。。应该是主芯片过热导致屏不显和出现花线

网友:
这个屏上是驱动板加逻辑板的。逻辑板也已经换过了啊。

网友:
电源板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