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0 2个bios 触发不对

楼主(2011-05-22):
acer 居然有2个bios 一个在南桥 一个在ec ec 的只有1m 参与触发  ec发给南桥的btn信号 只有0.3 左右 把脚挑起 有3v的跳变 南桥换过
谁遇到过 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有他的图纸吗?可以传上来吗?谢谢,我想看看他的图纸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已传    发往南桥的信号 不正常

网友:
楼主在南桥附近的那个你认为是BIOS的,他的标号是多少?我认为他是密码芯片。

网友:
拿图纸去看看

网友:
EC的PWRBTN有动作了,跟BIOS没有关系了

网友:
s3有吗,否则就是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说了 南桥换的新的  rtc 可以正常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密码 芯片  ec上挂的是1m的bios
真正的bios 是南桥上的  那个是8M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么这2个BIOS在主板上的标号分别是多少?在图纸上我只能找到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u18   MX25L1005AMC
u34   MX25L8005M2C

网友:
看图纸了,确实是2个BIOS,那么请问楼主U18刷过吗?数一下试试吧。

网友:
和bios 没有关系
再说我也找不到 1M的bios 文件
应该是南桥收到了某个信号 使他拉低PWRBTN
说明南桥也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