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40 不认硬盘

楼主(2011-05-22):
硬盘接口上有三个脚有5V电压。 开机硬盘好像没动静。BIOS 里也认不出来。光驱可以用,硬盘确定好了。换了三个了。 南桥加焊过。不行。。AMD 218s7ebla12fg   的南桥。。是不是他坏了啊

网友:
硬盘接口,你补一下,CQ系列的这个问题多

网友:
硬盘的供电和数据线都正常吗。都量一都

网友:
接口加焊下,听听,磁盘转不。

网友:
今天AMD 的南桥到了。取下来。把新的做了上去。。先上电看了下。好像能亮了,就上屏。上硬盘。心里在祈祷。  屏亮了。。看到的还是老样子。奶奶的。浪费表情。 然后下个CQ40的电路图。看到SATA接口那好像有个3V SB 没出来。心想。原来这样啊。在板上找了个3.3的飞了线过去。以为差不多好了吧。。上电屏亮了。看了下心又凉了。又是老样子。再看图上。接口到南桥有4个小电容。也没多想。直接换了。心想应该差不多了吧。上电接硬盘。还是老样子。开始要发标了。。    SATA 接口也加焊过了。南桥也换了还是全新的 。4个电容也换了。    还不好。没办法了。 想想不对。是不是接口本身有问题啊。看了下还真是。里面的铜片全压下去了。奶奶的。终于知道问题了。用针一个一个弄了下。上硬盘测试。好了。。兴奋啊。。干了半天,就怎么点问题。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这你就折腾大了啊。维修还是先易后难的排查好点!!

网友:
硬盘接口上的3.3v有没,

网友:
碰见过接口松而捡不到硬盘的,一般发生在串口硬盘接口的多。并口硬盘很少见接口不良的。跟2者的接口方式有关。

网友:
就是硬盘口的3V电压有吗?这个我想要知道,电压是你飞过去的,还是?

网友:
呵呵,吃一堑长一智了。

网友:
硬盘接口哪的3.3 应该不要的

网友:
经常逛论坛 长见识 以前我就听说CQ40硬盘接口的问题了 到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DELL的不认硬盘,具体什么型号忘了,就是硬盘接口坏了~拆机就要本着先易后难的觉悟~我是拆开一个坏硬盘的板子,接到主板的接口上,就可以量主板上接口的焊点到硬盘接口上的焊点了,一量,是数据脚不通~

网友:
联想 Ideapad U450P  硬盘接口,,,碰到二台,是虚焊的

网友:
哎,有时候就是,本来是小问题,由于思路不对,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