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中 dy 的意思

楼主(2011-05-22):
今天 有一个dell  500 的机器,网卡被雷劈了,原芯片是88e8040,找了一个88e8039代换,开机发现不了,晶振电压正常,供电正常,查电路图看到上面图片离得信息,芯片不一样的话,部分电阻不一样,但是不知  dy什么意思,2sb772pt又是什么意思,求高人解答,我是半路出家,基本都是在论坛自学的,请勿见笑。

对比图纸和板子,确实是没有上原件,但是用8039代换的话要上几个原件,其中那个2sb772pt找不到(不知道贴片的代码),所以今天准备发一个8040,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貌似为空,不用料

网友:
Deleted already 吧 个人估计

网友:
有一种DELL的88E开头的网卡MAC地址是写在网卡里的就算你发个全新的好像也是没有用的,只能找一样的板子换哦,你看一下你的网卡边上有没有存MAC的蕊片,,你别悲剧了

网友:
这个已经代换过了,没有mac芯片,但是代换侯已经好了

网友:
我们没有无边那么有研究,看图 换的芯片不一样,需要改电路,DY应该为没有上料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