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光耦怎么测量??

楼主(2011-05-22):
请师傅们发表发表意见吧,大家共享共享!谢谢

网友:
以前听别人说,要两个万用表,一头接二极管,另一头用电流档看三极管C E有无电流变化,

网友:
直接用表测二极管正反向电阻,10K档测CE结电阻。

网友:
冷端是一只普通发光二极管 和测量二极管方法相同 热端是受控端 与普通N型三极管CE极特性一样 冷端与热端任意引脚电阻值无穷大

网友:
谢谢大家啦啊

网友:
不好测量哦,  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就直接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经常用这种办法,一节电池负极焊条线,焊到板子上光耦的2脚,数字表+接光耦3脚,- 接4脚,用电池正极断续碰触1脚,数字表打二极管档,电池正极接通时  表显示23---46 ,断开显示无穷大则视为正常。  在路测量 ,不必拆下光耦,从未失误过。

是个好办法!

网友:
楼上的方法好,因为我只有一个万用表

网友:
电池应该串电阻的 否则小心二极管过流损坏 其实 知道了光耦的结构 就不难用普通万用表测量其好坏 提醒一下各位 光耦是非常可靠的元件 维修实际中 光耦损坏的案例极少

网友(点评):
一定要注意限流!

网友:
通电测 黑笔接地红笔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