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纯ECC内存刷写SPD变成普通内存

楼主(2011-05-22):
纯ECC内存刷写SPD变成普通内存

今天闲来无事,手里有些ddr-ii ecc内存,用在普通电脑上点不亮,报警。
心想刷个普通内存的SPD试试,说干就干。原来ecc内存的SPD是34c02是只读,不能通过编程器刷写,只能更换24c02来达到改写的目的。我原来的内存是单面8片 ddr-ii-533的内存。我就找了条同样也是单面八片同频率的内存,拆下SPD焊到ecc内存上了,装机,上电-ok  成功了!
但是用戴尔的内存测试程序测试到第四项MATS时,报错memory compare error,
但是能进系统也不蓝屏,不知是spd的问题还是内存芯片问题,我换了第二条ecc内存的spd,点不亮。用编程器读spd错误,估计spd芯片损坏,更换256m内存上拆下的spd,刷写667的512m单面内存的spd能够点亮了。而且内存测试不报memory compare error的错误。不解,明天继续测试。
图1:

还发现一个现象dell bios里内存信息,dimm1-2-3插的是单面4片的256内存,organization 显示x16 ,随想(4x16=64),dimm4插的是单面8片的512内存。organization 显示x8,随想(8x8=64)看过摸摸的内存基础知识,不知是否吻合( 我们PC上用的内存由64个数据位组成,从最早的EDO到SDR、DDR、DDR2、DDR3等,都是64个数据位(RAMBUS不是,不过这种BT的东西我们不讨论,因为你这辈子能见到已经算很牛X了,根本不用去修它,当然,基本上你没办法修,理论上,完全可以做出一个位宽为64bit的芯片来满足P-Bank的需要,但这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在成本和实用性方面也都处于劣势。所以芯片的位宽一般都较小。台式机市场所用的SDRAM芯片位宽最高也就是16bit,常见的则是8bit。这样,为了组成P-Bank所需的位宽,就需要多颗芯片并联工作。对于16bit芯片,需要4颗(4×16bit=64bit)。对于8bit芯片,则就需要8颗了。)。
我们来看看图。以最常见的8位颗粒来说,它有8颗,所以是8*8=64位。
),待继续研究
不知这样单纯的修改SPD的内存是否稳定,待我继续测试
图2:

另:内存标注 pc3200u(后面的u是unbuffer的意思)带u说明是普通内存
             Pc3200e(后面的e是ecc的意思)带e说明内存是ecc内存
             Pc3200R(后面的r 是register的意思)带r说明内存是带ecc redister的内存是高端服务器内存
1、Buffer是缓存器的英文说法,也是高速缓存,
2、服务器及图形工作站内存有较多应用,容量多为64K,但随着内存容量的不断增大,其容量也不断增加,具有Buffer的内存将对内存的读写速度有较大提高,象早期的168芯EDOECC服务器内存大多都带Buffer,Unbuffer表示不具有高速缓存。
3、有Buffer的内存几乎都带有ECC功能,Unbuffer内存只有少数带 ECC功能。
4、其在内存编号上也有较明显特征,以维京内存PC133 128M为例,其编号为ME16641U4SS-CL3,其中的字母U就代表Unbuffer。

Diagnostic工具的MEMORY TEST,结果不能通过,显示"MEMORY COMPARE ERROR".
用系统自带盘诊断一下,包括重装系统过程中,出现了以下代码,高人帮忙看看啥问题。
5800:042A
memory compare error  dim1

网友(点评):
测试图是什么软件,请指教

网友(点评):
ECC也就多一个颗粒,普通主板就可以测试.我有个好宝贝可以测试REG ECC的坏内存,安逸哦,修理AMB的内存!价格高很.不错兄弟,你那测试维修软件.好东西,顶

网友(点评):
别人要30000-50000的进口JAMA 仪器测试,我一个土炮就搞定.节约成本..

网友(点评):
楼主有创意 提供了个修服务器内存的思路

网友:
谢谢你又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了

网友:
是dell自身带的测试软件吧

我是用来测试 通过不,我要的是 软件测试严格性. 我心中才有数,质量不是很好的内存我就当2手卖,质量测试很好的我当行货批发.
道长哦 这个破出来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显示是那个颗粒坏
继承在BIOS里面的应该.可以破出来,我估计那软件好用哦,哈哈

网友:
你这个内存是普通ECC的 还是REG ECC的呀 多大的也没有说

网友:
ECC,普通的.应该是这个. 要是 REG ,哈哈.
不过 这个内存很值钱,我买过几条坏的几烙铁几风筒搞好都卖掉哦. 具体好多钱自己 淘宝查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戴尔32位诊断里自带的memory test软件,但有时即使测试通过也不能说明内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