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建局域网

楼主(2011-05-22):
多台笔记本,想建局域网玩游戏  搞了好久都没弄明白   请高人指点  首先说明 不用路由器  就用笔记本上的无线连接搞   请高人详细指点

网友:
用交换机也行。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两台必须都是WIN7的系统,都要有无线,无线网卡自建WIFI热点,不懂怎么建立可以上百度

网友:
有人解答么,想学习下  !!

网友:
第一步:首先在每台笔记本上设置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且不能重复,如192.168.1.1和192.168.1.2。设置方法如下:打开控制面板——网络连接——右键“无线网络连接”——属性——Internet协议。

第二步:回到“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的界面,点击“无线网络配置”——高级,选择“仅计算机到计算机”。以上2步在每台电脑上都要进行。

  第三步:选择一台机器作为服务器。在无线网络配置页面点击添加。
  第四步:为了局域网的安全,在弹出页面中将"自动为我提供此密钥"前的对勾去掉.然后设置SSID号以及网络密钥(一段16进制的字符,字符必须为0-9或a-f.此组字符需要10位),点击确定之后服务器的设置就已完成。

  第五步:在另几台台机器上搜索无线信号,双击所搜索到的信号,在弹出页面内输入您所设置的密钥后即可完成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