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1-05-22):
上次客户送过来一个DELL的 本子,按一下开机键板子亮一下就灭了,打开检查了 一遍,原先以为板子短路了,可是3V,5V都有,其他的也  还好,就是不亮啊   ,听客户说自己拆机清灰的 时候读 小心一颗螺丝掉在U口旁边的  板子上了,原先是好 的,结果一 开机就 出现上种情况了,让我  感到很郁闷啊 ,会不会南桥挂了,还请各位多多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电压出了有问题

网友:
螺丝弄出来了吗,是不是对地出保护了

网友:
先把螺丝弄出来,测下是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电流不够

网友:
果然是12V短路了,版主就是版主啊,不一般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