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救华硕EN 8600GT 黑屏

楼主(2011-05-22):
   今天朋友给了块华硕EN V8600GT显卡,插上后开机黑屏,量GPU供电是1.3V左右,又量下了显存供电1.8V,没办法了,想把BIOS拆下来,重新刷一下,不知道谁有此卡的BIOS程序,请各位大侠帮助,万分感谢!!
    昨晚没事做,在网上浏览DVI接口的种类,突然看到网上的图片,DVI 有两种,一种是DVI-D ,另一种是DVI-I ,之前显卡黑屏的时候自己是用DVI-D信号数据线连接显示器的,即没有另外的四针,所以也黑屏。后来从月饼兄的回答里得到一些启示,刚好自己手头上有一个DVI-I转VGA的转接头,抱着一点希望,就把它接进去了,结果大花屏,不过还是开心,终于有反应了。心想了一会,自己之前把BIOS刷成了精英的8600GT,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又把BIOS芯片焊下来,重新刷回备份好的华硕EN 8600GT BIOS,再开机,奇迹发生了,竟然开机显示正常了。而VGA口的话,还是黑屏,量行场信号的电压不一样,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先用着玩下极品9爽一下。

网友:
黑屏。。。能识别到显卡吗。报警吗?刷BIOS是最后一步,打下金手指值,空焊居多

网友:
。如果显示器灯变绿色了。那GPU虚焊的可能性大。没有变色。检查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月饼兄的回答。能识别到显卡,显示器灯已经变为绿色,我是新手,不知道打哪个金手指的值,值又是多少,空焊的话是GPU,还是指显存。还有测量一个名为AZ7805D的管子,D级对地阻值是0,正常吗?请指教!

网友:
变绿灯了。如果红绿蓝没掉价。那就是GPU问题了。用DVI头把

网友:
也可以  把DVI的信号飞线到VGA信号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DVI试过了,也是黑屏哦,难道真的是GPU问题了。没有BGA,只有安泰信的850b,不知能否加焊得到?

网友:
绿灯。就是红绿蓝问题
VGA DVI的红绿蓝都有问题啊。可能性很小的啊。被你碰上了。杯具

网友:
GPU问题  重做吧

网友:
刷一下biosl试试!

网友:
黑屏啊,电压都正常没,空焊了吧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掉件的  然后BIOS 场行信号 门电路 金手指打值

网友:
用示波器看红绿蓝行场有无波形,找出有问题的线路。不行就做BGA

网友:
现在还没有钱买示波器啊!BGA不敢随便做,用DVI先。

网友:
GPU的问题可以加焊处理一下的   具体方法是 把风扇等一切东西处理掉 然后给gpu周围涂点焊膏 给上面压个硬币 最好是1元的 硬币 然后用风枪加热  看到有气泡冒出的话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不是虚焊问题,GPU内部数字电路损坏了,VGA能用就凑火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