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1屏线接口定义

楼主(2011-05-22):
COMPAQ 511的屏线接口,在主板上有20多跟针,实际上使用的只有20个针,从左到右依次使用了前20个针脚。而这20个又分为高压部分和屏信号传送部分。从左到右前8脚为高压部分,9到20针为屏的信号部分。其中第5针和第6针的电压与电源的电压相等有事您Q我

网友:
我们换屏都是都是换接口定义是一样的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