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不转 未解决

楼主(2011-05-22):
接一主板 一切正常就是风扇在CPU风扇接口接上不转 在机箱风扇接口接上就OK 但过一会就会提示CPU风扇错误 然后自动关机, 查CPU风扇接口处中间那个针应该是测速针吧  上边电压不正常只有1.5V 跑电路查出此针脚接一电阻 然后进一芯片内的一脚,通电测量从芯片内的那个针脚处量电压是1.5 经电阻也是1.5 刚好手上有一同样 的板 量从芯片内出来的电压是1.5 但经电阻出来后就是5.1了所以好的板上CPU风扇引脚中间那个针脚就是5.1了  猜想应该是所经电阻的原因 但还是有点不明白
  有高手在的话 请指点迷津 谢谢了

网友:
不明白什么。是指那风扇那个电压怎么修,还是。。。如果照你这么说那就是还有线出来你没跑通。先跑跑线看下还通哪吧!还有你那板是什么品牌的主板吗?H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三针的插头,还是四针的,三针的话,中间应该是供电脚,一般是12伏,我没记错的话,一脚接地,二脚供电,三脚测速,四脚控制,你再测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 HP M2N68 LA 板  线路已跑通  找老师了 老师说那个是二极管和电容组成的升压电路 二极管已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5V供电 三针的  是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