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奇怪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1-05-22):
一杂牌电源。不接负载能启动并且电压正常。接负载后不能启动。但是绿线对地碰几下又可以开机。电压正常。换下几只变色大功率电阻和几只电容和LM339后故障依旧。
空载短接绿黑线,494的4脚无电压。上负载后没启动时494高电平。偶尔能开机后电压为0V。即使上了负载将494强制接地也可开机。修了半天晕头转向。测量保护部分电阻和二级管正常,附近有一只稳压管标示2V的实际测量只有1。6V。是不是该稳压管问题?要是有问题的话输出的电压也不会太准确呀,实际测量电压是稳定的。望高手解惑呀。不胜感激

网友:
昨天朋友拿来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空载时正常,接上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同求解

网友(点评):
你那电源检查启动电阻吧。我这个负载情况下短碰几下就会开机了

网友:
修电源首先检查300V是否正常  待机5V -IC供电滤波 -主开关管- 输出滤波-整流管  你什么都没查就问哪里问题????你不如给别人维修算了。

网友:
也许是负载有间隙性短路故障,换换负载试试!

网友:
加大4脚和14脚电容为4.7UF/50V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我要试试。呵呵。谢谢老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全部都查过没有问题才觉得奇怪。是接负载,接触几下就能启动,这样子已经说明了300V正常。紫5V正常。IC供电正常。主开关管正常。输出用示波器测量没发现有明显的纹波。

现在我将339的2-5脚之间的二极管断开一脚可以工作,而且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没想到会栽在这小问题上。哎!

网友(点评):
300V正常并不是指有300V就行了,是指正负150V是否对称,如不对称会造成你这种输出带不起负载的现象的。

网友:
加大4脚和14脚电容为4.7UF/50V试试。五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个菜鸟,现在就去测一下

网友:
很遗憾,这个电源的339。4-14脚是没有电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是494或7500,不是339

网友(点评):
呵呵。好的,谢谢老兄!

网友:
转一下就停是短路,一点反应没有可就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