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开机能听到反复重启近logo的声音内外屏均无显示

楼主(2011-05-22):
华硕Z99D ,开机能听到反复重启近logo的声音,屏幕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
论坛有的说加焊显卡修复的,有说加焊桥修复的,先易后难,下显卡不用大拆卸,10分钟加焊完成,试机,涛声依旧。
看样子想偷懒是不可能了,拆吧,加焊桥,试机成功,一切正常。
对于老手来说,我的这个帖子可能一文不值,千万不要拍砖,请给我这个笔记本维修新手一些鼓励吧!!!!

网友: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  不是显卡

网友:
en... 好样的  经验决定一切

网友:
你的板是集显的吧!不然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台Z99H的,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就是不显示,现在还没搞好,北桥和显卡都换过了。

网友:
原来的时候遇到过不过显卡的

网友:
这种AMD的就先加加北桥!!!!

网友:
桥拆下来重新植球吧

网友:
这个单桥的,发热量很多,很容易有问题的

网友:
这板不好修,我这里都换过几张了,

网友:
前不久我修ASUS  A8J的,故障和你说的一样,换了显卡故障依旧,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点评):
A8J跟Z99D不一样, Z99D显卡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 可以么

网友:
完全没有头绪啊

网友:
这种机好像南北桥集成一起的。加焊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的,把显卡拆下来,测,北桥到显卡插槽的数据线 也就是偶合电容哪里的阻止,来看是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
这机器不是显卡就是桥!建议做桥之前还是量量先!

网友:
加焊的话,不久就会回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就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独立显卡的

网友(点评):
机器修好了吗???什么结果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先确认有没有数据到显卡那边?再去判断是什么问题!不能乱来的。

网友:
这机器还是要按照先显卡后北桥的,毕竟全拆累

网友:
应该要换应该芯片啊?不然可能又要回来哦

网友:
这个德性的机器遇到好多了,换新的才OK植球反正我是没做好过!呵呵

网友:
基本是桥的问题  也见过是先卡问题的饿

网友:
楼主那机器应该是独立显卡板吧,如果是的话,就是显卡板接触不良照成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重新植株好一点点,要不就换新桥,加焊的话的确用不了多久,大家还是别偷懒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下休眠开关啊

网友:
学习啦!都是经验很丰富的朋友啊!!!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加焊北桥都会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北桥我都修费两个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呀,总是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