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

楼主(2011-05-22):
        联想X200开机报警 (一长两短)没显示!

网友:
做北桥吧!打黑胶的哟!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 直接做吧

网友:
建议从刷bios看看   如果在不行就做北桥

网友:
有人讲过X200北桥会空焊的,我自己也用这机器,所以赶紧加个散热风扇,还真管用,所有的温度都不超过5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做过不行啊!

网友:
BIOS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