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了VGA第2条线为1.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22):
量了1~3线。发现第2线为1...拆了电阻和电容了还是为1.。。没思路了。。求救

网友:
那是断路先从高清第二根拉线到VGA口不行从高清口直接改线,1 2 3   13   14电容全拆了然后飞五根线该好后必好!

网友:
你把电阻拆了有什么用呢      你可以跑跑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LZ可能吧短路和断路搞混了
阻值1的话应该是断线了或元器件开路了